安川SGDS系列CN1设定方式

楼主(2023-09-06):
大神们好

    厂里有台设备需要进行一个小改动,需要获取伺服驱动的动作作为启动信号。

    伺服驱动器型号是SGDS-A5A12A,查看说明书是可以设定CN1的输出模式的。但是该伺服上没有按钮

    伺服连接着MP2300,对安川的伺服接触的少,查了一圈都没看到怎么快速有效的设定CN1接口。

    有了解的大神还请帮忙指导下。

    非常感谢。

网友A:
听你这么介绍你的设备,建议你还是省省心吧。如果真要该还是找专业的做吧。

网友B:
这个应该改造换新品牌的伺服  安川的伺服基本上不怎么畅销

网友C:
除非你玩的很熟悉,否则你改造估计造成伺服出问题(比如你接线出问题)或者你通过软件设置把参数改了,伺服直接罢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玩的很熟悉,否则你改造估计造成伺服出问题(比如你接线出问题)或者你通过软件设置把参数改了,伺服直接罢工...



其实只是现场加装一个传感器进行防呆,需要以电机启动信号去触发。我本身有对安川的伺服不熟悉。查了一圈说明书,发现要么用数字操作器要么就要用MECHATROLINK通讯修改。本身就是个小项目,不想花太多的精力,想着是不是有简单的方法。所以来问问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这么介绍你的设备,建议你还是省省心吧。如果真要该还是找专业的做吧。...



小改动而已。找人改没收益,老板不会批的。至于描述,我觉得把需求跟主要连线简单说一下。懂得人自然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了吧。咨询个CN1的设定方式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望海庭"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听你这么介绍你的设备,建议你还是省省心吧。如果真要该还是找专业的做吧。...】进行回复:        -------------------...



一般来说MP300与SGDS伺服都是走总线吧?不知控制几台伺服?你找CN1的接线说明应该不起什么作用,再说你找SGDS的说明书看看不就知道CN1接口了?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图

网友D:
image.png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去修改伺服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