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PLANT SCADA 服务器离线问题

楼主(2023-09-06):
INPLANT SCADA软件发布时显示离线状态,不能发布。我是用自己的电脑作为的服务器,IP地址和电脑一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23-11-26):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因为组态同步服务器的服务没启动,找到这个目录下的cfgdown程序,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右键管理员运行了但没反应

网友B:
那么久了还没解决吗?微信服务群@一下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