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暴区的设备外壳和电路板接地要怎么接?

楼主(2023-09-08):
设备外壳是金属外壳 引出一个接地口接地,然后电路板的地线另外用一根接地线引过来分别接地  这样可以吗?目前设备接传感器,传感器通过两百米的线接到设备,出现过电路板IC基本击穿坏掉的情况。

网友A:
建议采用浪涌保护器SPD,无论电源测,通讯测,信号测都可以加这东西,我以前用的南京优贝的

网友B:
一套电控系统,有多个部分,比如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交流、直流.....。所有部分的com要一点连接于金属机壳,不可分散连接,然后对这一点连接接地、接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套电控系统,有多个部分,比如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交流、直流.....。所有部分的com要一点连接于金属机壳,不可分散连接,然后对这一点连接接地、接零。...

        -----------------------------------------------------------------请问为什么要一点连接于金属外壳啊  我实际设备多点相连了  这个会造成防雷效果变差吗?

网友C:
设备多点接地时,可能在屏蔽层内部导线产生过大的瞬时电势差,从而产生局部过大电流导致设备电子元器件损坏,如果只有单点接地,屏蔽层在法拉第笼效应保护下相对较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一套电控系统,有多个部分,比如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交流、直流.....。所有部分的com要一点连接于金属机壳,不可分散连接,然后对这一点连接接...



多点接地形成寄生回路,会产生干扰。对于防雷,更要一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天1111"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一套电控系统,有多个部分,比如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交流、直流.....。所有部...



好的好的。

网友D(2023-10-19):
接地点要可靠,挖深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