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宇星科技数据采集器

楼主(2023-09-08):
数据采集型号:如下图

目的:与数据采集器作485通讯;

问题:1.数据采集器是否支持485通讯;

需求:1.在官网上无法找到数据采集器说明书,有资料的麻烦共享下;(需要知道modbus 寄存器地址;指导如何设置数据采集器才能通讯上);宇星科技数据采集器.jpg

网友A:
售后电话不是就在盒子上啊?自己打个电话问问,顺便要点技术资料,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
上面的电话打了几次了都没人接,也很无语啊

网友C:
485端子上面没有标识吗

或者是9针9孔之类的

网友D:
下载个modbus  poll软件,设置里面的通讯参数,不断改变通讯格式,直至通讯正常,通讯正常就可以读里面的寄存器数据,标准的485RTU都可以读出

网友E:
这个确实有点,,你首先了解MODBUS首地址,之后根据这个协议基本上都是差不多,这个品牌听说也响亮的,怎么可能不接电话,,,售后也不怎么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