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设备间通信,绝对值地址与变量标签谁快

楼主(2023-09-09):
不同设备间通信,绝对值地址与变量标签谁快??

就是我们常用的上位机软件、触摸屏、PLC等等相互之间通信,分别采用绝对值地址和变量标签进行通信,哪种方式数据交互最快??

网友A:
标签快

HAVE FUN!

网友B:
单从速度上讲绝对地址更快,因为绝对地址的报文更短,采用批量方式通讯时数据量也更多;

楼主:
理论上标签通信,底层应该首先对标签进行解析为绝对值地址然后再进行通信,也就是说多了一层底层解析时间,同时标签在解析后绝对值地址不一定是连续的,因此可能需要多次重复通信指令才能刷新使用的内存数据,全部使用变量通信刷新时间自然相应延迟N倍,CODESYS系统的内存是随机分配的,使用标签通信比绝对值地址通信延时大了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