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距离有点长,影响到底有几何?

楼主(2023-09-10):
PLC控制柜控制一套液压站,数据采集:压力、温度、电流、液位等。控制部分:PLC输出通过中继控制电磁阀。

PLC控制柜和液压站之间实际距离超60米。

电缆走线方式:地沟敷设。

60米的距离,压降不得不考虑。24V电磁阀通过远距离传输,是否压降不能满足电磁阀吸合?

远距离信号采集,同一电缆沟交流、直流一并敷设,不得不考虑干扰。

电动机2台,160KW。

大家给些建议:

1、主电源需要多大电缆线?

2、电动机需要多大电缆线?(电动机为星三角启动运行)

3、电磁阀需要多大控制线?

4、传感器信号采集需要屏蔽线?

网友A:
用远程模块控制!

网友B:
主电源要看距离变压器距离,不远的话(100米内)采用YJV22-3*120+2*95  两股电源并线  电源采用铜排

主电机建议采用动力线YJV22-3*120+1*95

电磁阀采用控制箱KVVR22-2*1.5   60米不算远 (开关电源电流20A以上) 实在不行电磁阀箱处再增设开关电源

信号线采用DJYVP22-4*1.5

网友B:
无标题.png给你参考下 ,之前也是做液压站 90KW电机4台,采用星三角启动,控制柜就在 液压站旁,90KW电机也是星三角启动,进线采用2根 3*185的 ,柜内采用240的铜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电源要看距离变压器距离,不远的话(100米内)采用YJV22-3*120+2*95  两股电源并线  电源采用铜排主电机建议采用动力线YJV22-3*120+1*95  电磁阀采用控制箱KVVR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