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的关联参与如何取消高层代号和位置代号

楼主(2023-09-11):
eplan的关联参与如何取消高层代号和位置代号,只保留关联参考到哪页哪列哪行?

网友A:
双击中断点或者设备后,显示---将你不需要显示的东西删除,点叉叉按钮删除,然后就不会显示出来了

网友B:
感谢楼主十分答复,感谢

网友C:
是否隐藏选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双击中断点或者设备后,显示---将你不需要显示的东西删除,点叉叉按钮删除,然后就不会显示出来了...



谢谢啦

网友E: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F(2024-10-12):
感谢分享   又学到了

网友G:
关联参考通常是没有必要修改显示的。

题主这个问题,如果把项目结构标识符从关联参考中去掉了显示,到时候打印出来看图的时候,找图纸要麻烦了,因为你不知道去哪一页找到它的配对物(假设这个项目有多个项目结构)。

网友E(2024-11-27):
持续更新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