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图V18打开弹窗

楼主(2023-09-12):
TIA  V18很顺利的安装,结果打开就出现这个死弹窗。关闭弹窗或点取消,打开的软件窗口也随之关闭了。哪位大神有碰到的,给支个招感谢微信截图_20230912001416.png

网友A:
已经V18 UPD2了......

HAVE FUN !

网友B:
遇到这个 我只能卸载后在重装

网友C:
这样的问题 不重新安装系统能解决的应该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和纯净不纯净的系统也不一定100%关联

ghost的系统也不一定都有问题

网友D:
重新安装压缩包吧,不然项目做到一半就崩溃,就尴尬了

网友E:
系统与数据库链接的.DLL文件有缺失——要么是安装操作系统有缺失,要么是杀毒软件禁止了,非底层数据链接高手还是重装纯净版本操作系统再安装博图

网友F(2023-12-02):
你这是虚拟机中博途吧,我也遇到过,就是电脑休眠后再开机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