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跪求大佬帮忙

楼主(2023-09-12):
条件:1,步进控制阀1个

         2,液态流量计一个。

要求。设定流量值后,步进控制阀自动校准到所设定的流量值。

                    或需要PID计算

请问楼主,有这样的PLC案例吗?

网友A:
看你工艺要求,精度高就用PID,不高就自己做比较指令控制开度

网友B:
基本上大部分PLC都有PID功能,你起码要说一下你硬件都是什么牌子型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