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地设置示波器衰减比

楼主(2023-09-12):
在电子电路实验时,往往需要搭配测量设备方可检验电路可行性、了解电路实时动态。示波器是常见的测量设备之一,而搭配示波器使用的测量工具却有很多,如常见标配的无源电压探头、测输出端电压的有源差分探头、测某点电流信号的电流钳等等。

由于示波器的耐压值有限,且测试值若接近示波器极限等其他因素都会造成示波器损坏/测试结果不准确等问题。为搭配示波器使用,常见的探头与钳输出端是经过一定比例的衰减,这就有了当下电压探头/电流探头的“变比参数”,该“变比”对应设置示波器“衰减比”,可测出正确的波形与数值。

如何设置示波器衰减比,用电流探头PT-3510、示波器MDO704模拟测试。

1、清晰电流探头变比

PT-3510电流探头变比5mV/A,即5mV/1A

2、调节示波器衰减比

示波器探头设置-信号类型:电压-衰减比X1。

调节垂直刻度旋钮,调至5mV/div。

3、示波器探头设置-信号类型:电流

衰减比调节:会看到之前5mV/div的位置,因为信号类型切换成电流,5mV/div变成5mA/div,此时调节衰减比(通用旋钮),让5mA/div变成1A/div,即可完成示波器与电流探头衰减比匹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