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途V17可以设置M寄存器的初始值吗

楼主(2023-09-13):
image.png各位大佬们这种类型数据可以初始值置1吗

网友A:
你可以通过DB块数据去赋值给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通过DB块数据去赋值给它



您好我不太明白可以详细教教我吗  可私

网友B:
MOV 还是去巩固一下这方面知识 赋值的作用,,,

网友C:
私信我吧 我教你

网友D:
FB  中 写

DB1.DBX0.0:=true;

DB1.DBX0.1:=true;

DB1.DBX0.2:=true;

DB1.DBX0.3:=true;

OB100 里写

M16.0 :=DB1.DBX0.0;

M18.0 DB1.DBX0.1;

M20.0 :=DB1.DBX0.2;

M22.0 :=DB1.DBX0.3;

这样PLC每次断电再上电运行 M16.0......M22.0就都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