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如何更改字体的字符间距和字符宽度?

楼主(2023-09-13):
我们标准中规定了宋体字符宽度系数0.66,字符间距0.45,而eplan中未找到此属性,请问可以在哪里设置?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字符的横向压缩?

网友A:
项目数据里可以改

放置的的文字可以在属性里改

网友B:
1694651179161.png好像确实改不了,我也没找到!

网友C:
能不能在层管理设置去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确实改不了,我也没找到!



确实里面就没有这个选项,比较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数据里可以改放置的的文字可以在属性里改



只有行间距,没有字体横向缩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在层管理设置去修改,,,



文本就没有横向缩放的选项,感觉只能插入图片了。。、

网友D:
2013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D(2023-11-04):
全网最全最新整理eplan部件库(型号全部都分类很清晰,全部都是由本来精心整理)

介绍: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