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SCADA软件弹出"连接组态服务器失败"?

楼主(2023-09-14):
InPlantSCADA软件打开工程管理页面弹出"连接组态服务器失败"或"未能连接到组态服务器打开,将切换到只读模式打开"

处理方法:

首先检查电脑任务管理器中关键服务程序是否存在 ,打开任务管理器 ,找到“ConfigurationService.exe”,如不存在,则回到 InPlant SCADA 安装目录下找到该程序,手动运行,运行的方法,点击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A(2025-05-20):
在运行,打开还是提示组态服务器连接失败V6.80.00.04,不知道啥情况

  • InPlantSCADA2

    1、确认软件版本为7.0.0版本,不是的话更新版本 2、服务里查看ApacheFileSyncServer和VxEngine是否是启动状态,没启动手动启一下 3、如果服务里没有这两个服务,应该是被杀毒软件(金山毒霸需要卸载,360关闭退出服务)误删了,重装软件解决 4、重装软件如果服务列表里没有ApacheFileSyncServer,就在C:\InPlantSCADA\Apache24\bin目录下cmd黑窗口执行httpd.exe -k install -n "ApacheFileSyncServer"查看是否安装成功 5、安装成功后任务管理器中将cfgDown.exe右键结束任务后,查看问题是否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