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U(远程终端单元)编程

楼主(2023-09-15):
想请教大师,井口控制盘一般用什么样的RTU,在哪里可以下载编程软件,想学习一下RTU的编程,之前只做过PLC的编程。谢谢了

网友A:
一般就是一个配置软件

不直接支持plc协议的便宜的几十元的都有

看自己想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