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与威纶通触摸屏串口通信步骤

楼主(2023-09-17):
一、设备

    PLC: 西门子200smart

    HMI: 威纶通6070IH

二、串口硬件连接,使用RS-485串口通信。

    先查手册。

    ①威纶通触摸屏使用EB8000软件帮助手册。硬件设置通讯端口脚位定义选择MT6070iH

西门子200 smart  RS-485 连接器引脚

所以连接如下

 针脚焊接实物如下:

三、软件设置

触摸屏

*接口类型选择RS-485 2W ;波特率9600

②PLC

OK!

网友A:
关于PLC系统与MES对接

网友B:
不错的吗,是485的通讯方式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吗,是485的通讯方式是吧



对,RS-485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