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一家维修灯具,发现该家庭全部24V灯具

楼主(2023-09-17):
昨天去一家维修灯具,发现该家庭全部24V灯具......

这个,我看到灯具、电视机电源全部都是24V直供,该老板家里有DC24V电线(主线25平方铜线,而且我看到主线还有200AH蓄电池2个并联,跟楼顶的太阳能板通过控制器联机),除了空调和风扇还有厨房卫生间浴霸吹风机类电源是220V,其余都是24V供电,这种家庭实在牛逼库拉斯

楼主:
我看到那个24V主线电压一直是26.2V左右很稳定,估计是电池组跟24V主线之间有稳压装置.这个稳压装置电流估计200A左右吧,反正最起码都是100A以上,全部家里照明电源啊

网友A:
这是太注重安全电压了吧!

网友B:
这种供电方式不可取。

他应该选大容量逆变器,上网供电,家庭仍然用220交流,所用之余向电网送电。这样,供电更稳定,电器也不用特殊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供电方式不可取。他应该选大容量逆变器,上网供电,家庭仍然用220交流,所用之余向电网送电。这样,供电更稳定,电器也不用特殊选。...



实际上,这种供电方式我倒有点喜欢:24V照明电随便玩都不会电出事故,哪怕就是在金属容器内部都不会出问题!!对于老人小孩的留守家庭这种供电是最佳的!!

至于220V,用于那种空调供电等等,那个基本没有碰触机会!!

楼主:
今天又遇到一家了:楼房位置偏僻,目前农网没有到达,盖房子时用的移动电站,现在楼顶安装光伏板20KW,储能采用24V800AH蓄电池组(12V200AH蓄电池8个,4并2串),空调采用24V驻车空调,冰箱也是24V冰箱,24V母线直接2*190(2根95铜线并联做一根)铜线......

这个都是我给他做的方案,一开始我是给他做双正弦波逆变器(单台20KVA)供电方案,业主考虑半个月还是坚持24V电源方案,唯一就是安全电压......

现在已经调试完成,无论充电还有用电均没有影响,只是造价不菲而且主线粗大施工不好玩(母线都是靠屋内上墙角布线,主线槽是明线线槽是100*40,分线槽是50*25,开槽深度40,业主要求方便检修线槽上盖可以轻松打开),屋顶水塔水源来自半山腰水井,而且因为水井位置高于屋顶近120米(垂直高度差),直接用50加厚管做引水管,末端加装发电机组(该发电机是220V2KW,这个是唯一的22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遇到一家了:楼房位置偏僻,目前农网没有到达,盖房子时用的移动电站,现在楼顶安装光伏板20KW,储能采用24V800AH蓄电池组(12V200AH蓄电池8个,4并2串),空调采用24V驻车空调,冰...

     仅从安全考虑采用这个方案不合适。布线、用电器都增加投资,以后电器更新都受限制。

     我小时候,城市供电由110V改到220V,就是为了提高供电能力,减少电损,安全没啥问题吧!这样低压供电不可取,现在逆变器技术多好,效率高。另外,将来市电进户了,可以并网卖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今天又遇到一家了:楼房位置偏僻,目前农网没有到达,盖房子时用的移动电站,现在楼顶安装光伏板20KW,储能采用24V800AH蓄电池组(12...



问题:农网覆盖不到啊!

老板是一个个体种植园,偏远没有市电(离高压线有6KM以上距离),种植园全部靠山泉水浇灌,不存在需要水泵抽水问题,而且是那个种植户的老家,以前有5户人家,其余4户全部迁移到城市了......

现在就是需要拉光纤的问题了,但是移动、电信、联通等等通信供应商都不愿意为了这一户单独拉线,这个老板已经考虑我给他拉光纤(正在考虑是木杆还是铁杆,幸好他的水果都是挽马驼出来,那个有真正的马走的石子马路,而且路沿线植被不高可以轻轻松松埋设电线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乖乖小笨熊"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今天又遇到一家了:楼房位置偏僻,目前农网没有到达,盖房子时用的移动电站,现在楼顶...



埋地不好吗?

网友B:
有没有远距离无线传输的设备?接力也行啊。

网友C:
感觉可以,220V入户,变压器变压24V

楼主:
离最近高压线6KM左右,离220V农电电源距离在8KM以上!!

成本最低的就是自建光伏电站(加微型水轮发电机可以做成互补电源供应,反正新储能蓄电池组可以储电近20度电,就算蓄电池组容量衰减,在10年左右应该还有10度电左右储电容量);反正空调、冰箱、风扇、灯具等等全部都是DC24V,而且电视机、电脑等等均有DC24V产品(很多电视机都是外置DC24V电源供应器,至于电脑,我们的工控无风扇电脑那个24V电源的不要太多),至于5V电源产品,那个DC24V转5V很多很多哇......

其实就算水泵都有DC24V电源驱动的,所以DC24V完全可以满足生活要求

网友D(2023-12-16):
这些光伏发电装置需要多久時间能回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些光伏发电装置需要多久時间能回收成本⁉️

选用低压DC24V供电的用户,要么是不差钱且特别注重安全,要么就是偏远电网未能覆盖,反正目前DC24V的空调、冰箱都有,至于电视机,很多就是外置DC24V电源供应器,至于DC24V灯具,那个更加普遍

网友E:
他家的家用电器都是定制的吗?24V,电压是低了,电流大啊,没有绝对安全的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家的家用电器都是定制的吗?24V,电压是低了,电流大啊,没有绝对安全的电压吧!...

目前空调、电视机、洗衣机、电脑、水泵、照明灯具等等都有DC24V产品,不要担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