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实时报表输出到EXCLE

楼主(2023-09-18):
客户想做个报表把每个小时的数据自动输出到EXCLE表格,要求每过一个小时就自动把上个小时的数据导入EXCLE 求大神怎么做

网友A:
最省钱但是效率最差的方案了。

HAVE FUN!

网友B:
写VB动作脚本,上面的大神已经给出了 导出excel程序,你在结合触发器 定时器 周期性1个小时就可以了。再不会私信我吧

网友C:
两位楼上都已经给出方案  牛

网友D:
搞到EXCEL表格还不如搞到数据库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搞到EXCEL表格还不如搞到数据库

怎么评论您这个回复呢,本来WinCC就用SQL数据库的,数据库中的数据拉出来再写回去?还是根本就不了解WinCC纯灌水的?

HAVE FUN!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搞到EXCEL表格还不如搞到数据库怎么评论您这个回复呢,本来WinCC就用SQL数据库的,数据库中的数据拉出来再写回去?还是根本就不了...



我知道WINCC直接可以用SQL数据库,我理解楼主没把数据搞到SQL,直接输出到EXCEL,我们做的项目都是客户可以根据需求到处历史数据到EXCEL,把所有数据都写到数据库,想调用啥时候数据直接去查找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搞到EXCEL表格还不如搞到数据库怎么评论您这个回复呢,本来WinCC就用SQL数据库的,数据库中的数据拉出来再写回去?还是根本就不了...



还有为了1积分有必要灌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VB动作脚本,上面的大神已经给出了 导出excel程序,你在结合触发器 定时器 周期性1个小时就可以了。再不会私信我吧...



我的报表已经做完,画面上可以查询历史数据,但是客户要求每一个小时整点的时候都需要把所有数据写入同一个EXCLE表自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yuanle"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引用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搞到EXCEL表格还不如搞到数据库怎么评论您这个回复呢,本来WinCC...

看来是WinCC不太了解而不是灌水了.

HAVE FUN!

网友B:
引用 楼主:
"AI雪"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写VB动作脚本,上面的大神已经给出了 导出excel程序,你在结合触发器 定时器 周期性1个小时就可以了。再不会私信我吧...】进行回复:  ...



首先 触发器里面 周期性——事件里面有每小时的0分0秒就可以整点了,然后你现在数据既然已经可以查历史数据了想必已经数据进到数据库了,那么你还得再动作里面写sql语句selet 。。。order  by   然后结合上面的excel就可以了,大致思路是这样,具体的得远程看过你程序再说

网友E(2023-12-07):
神仙打架啊

网友F:
楼主有解决问题了吗?我手上也有个项目需要做报表,搞不定想请教大神

网友G(2024-02-23):
牛啊,有想法

网友H:
存数据库的方案比较好。可以通过筛选得到任意间隔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