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提高转矩

楼主(2023-09-18):
一台西门子CU240E变频器22KW驱动2台11KW电机   其中一台电机配有减速机  当点动运行2HZ时  配有减速机的电机力矩不足 转不起来  另一台正常  请教同行如何加大力矩?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同时驱动两台电机吗?

网友A: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加大力矩:

  1. 增加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越高,电机的转速也越高,从而可以增加力矩。可以尝试将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调整到更高的值,但是需要注意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频率。

  2. 调整变频器的参数:西门子CU240E变频器有很多参数可以调整,包括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转矩提升等。可以尝试调整这些参数,以增加电机的力矩。具体操作方法可以参考用户手册或者咨询厂家技术支持。

  3. 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机:如果以上两种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可以考虑更换更大功率的电机。更大功率的电机可以提供更大的力矩,从而满足要求。

  4. 更换减速比更大的减速机:如果电机的功率已经足够大,但是减速机的减速比太小,也会导致力矩不足。可以考虑更换减速比更大的减速机,以增加输出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