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官网下载的PLC模块符号为什么不能自动符号呢?

楼主(2023-09-18):
西门子官网下载的部件符号为什么不能自动符号呢?我在网上下载的部件库EDZ宏文件,已导入到软件库,多线原理图中插入后,右边的输入输出点可以连接符号,左边的却不能自动连接其它符号什么原因?格栅也调到0.5mm,捕捉也打开了,咋不能连接呢?

网友A:
这简单,先取消组合,全选,对齐到栅格,就可以自动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简单,先取消组合,全选,对齐到栅格,就可以自动连线了

谢谢回复!

找到原因了,制作宏时,右边的连接点有断点,只有消除了,才能连接!不仔细看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