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插件丨箱柜辅助布局工具

楼主(2023-09-19):
【功能介绍】:

本次v2.4更新主要增加了快捷设置2D布局时的放置方向、角度、基准点和数据来源。同时修复了已知的一些问题。

箱柜辅助布局工具是用在2D/3D布局时的一套工具组合,能帮助电气工程师自动生成和统计线槽、导轨,自动生成安装孔、中心线、长度统计信息等辅助数据,大大优化设计步骤,提高设计效率!

EPLAN 2.x 工具栏

EPLAN 202x 选项卡

【实现的2D/3D类功能】

1、自动添加中心线能自动为选择的矩形、圆形批量添加中心线。中心线图层、长度可设置,中心线以后在也不用手动来画啦~

2、自动添加开孔图形
能自动识别已放置设备和部件库中开孔样式表,不必设计EPLAN ProPanel 3D布局,就可自动按2D布局图生成对应开孔图形。效率高的离谱。

3、优化自动生成线槽、导轨
在常见的水平或垂直式元件布局中,其实都可以拆解为下图中的布局样式

它们按位置可分为顶端/底端/左端/右端和中间区域,生成前只需给定一个矩形外边界区域,就可自动按条件或按规律自动创建,因为再复杂的布局都可以拆解为上图中几类样式来分步生成。

按规律
此条件下创建线槽/导轨,将按行数和间距自动创建,同时还可设置顶/底端线槽是否通长、底部是否对齐等选项,当间距为0和底部对齐勾选时,插件会按行数自动均分线槽/导轨。

按条件
此条件只需指定每行中最大尺寸的部件编号,就可以自动读取部件库中的高度,来生成线槽/导轨,并且最小间距都可方便定义。省时又给力!
在3D布局空间中的表现:

在2D布局图纸中的表现:

4、自动统计线槽、导轨长度
在插件设置中指定线槽/导轨部件编号后,就能将选择的矩形或自动创建的布局生成长度信息,并添加到 <20045>备注 属性中,利用箱柜设备清单可方便地按长度来分类,统计线槽/导轨的数量信息。

如果小伙伴的部件库中没有线槽或导轨部件,可以自建或下载电气CAD吧发布的部件库。
线槽:PXC系列开口型线槽 – https://www.cad-bbs.cn/easco/
导轨:DIN标准导轨 – https://www.cad-bbs.cn/rccn-rails/

【EPLAN插件商店下载】
EPLAN 2.x 插件商店下载:https://pan.baidu.com/s/16lro24dWLIdY7J88Jw-qUQ
密码:absa
EPLAN 202x 插件商店下载:https://pan.baidu.com/s/1SF_doA76t-iaMV7KlpWXow
密码:viot

网友A:
楼主,我的版本是EPLAN Electric P8 2022,加载API插件时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版本是EPLAN Electric P8 2022,加载API插件时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需要从帮助>EPLAN Download Manager>更新EPLAN platform Update 2 以上才行。

注意:更新会引起授权失效,需要新的授权方法授权(改时间那个)才行。

网友B(2023-11-03):
貌似不错。下来试一试。

网友C(2024-03-13):
我的版本是EPLAN Electric P8 2022,加载API插件时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
还有这好东西,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