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认证对电缆颜色要求

楼主(2023-09-19):
现在有一个出口的柜子要求符合UL认证。其中电缆颜色我看网上说的五花八门,想问一下大佬零线火线接地线,直流24V、0V和PLC信号线都用什么颜色。其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
我想用黑色火线,蓝色零线,棕色24V,蓝色0V,黑色信号线。

网友A:
image.png供参考,另外你可以考虑下,电柜要符合UL认证,各种线是不是也需要有UL认证,你也可以咨询下卖线缆的供应商,说不定他们可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



网上说法太多,想问一下有没有做过的。

网友B:
最好跟客户确认一下标准颜色,有一次我们做的设备就是自作主张用了网上找的颜色,结果全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跟客户确认一下标准颜色,有一次我们做的设备就是自作主张用了网上找的颜色,结果全部换...



客户水的很,不然我也不发愁了

楼主:
目前暂定黑色L白色N,蓝色24V,信号线和0V都是蓝色

网友C:
搜了一下LAPP官网,查了一下控制柜内部布线线带UL认证的有很多颜色,你可以跟LAPP咨询一下,就说客户规定用LAPP电缆,想咨询下技术问题

网友D:
黑色是动力线

红色是110V以上的

浅蓝色是零线/中性线

白色是变压器后的中性线

24V+蓝色

0V 蓝白色

互锁或者说和其他设备连锁 橙色

网友E:
可以出一个规范操作给他们。这个根据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