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简单运动控制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3-09-19):
三菱 FX5-40SSC  模块

为什么可编程控制器就绪这个缓冲寄存器没有ON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可以看一下U1\G31500.1是不是ON的,通过这个信号去触发U1\G5950.0

网友B:
是不是轴准备信号PLC没收到?看看设置轴状态常开还是常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U1\G31500.1是不是ON的,通过这个信号去触发U1\G5950.0

奥   这个信号不是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轴准备信号PLC没收到?看看设置轴状态常开还是常闭

这个轴状态在哪里设置 ?没找到😀

网友C:
工具-选项-监视-通用项目-运行设置“监视缓冲存储器”选择“是”;就可以看到状态了

网友D: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选项-监视-通用项目-运行设置“监视缓冲存储器”选择“是”;就可以看到状态了

确实是这样  可以了

网友E(2023-11-0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