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转PROFINET网关链接CDS560伺服驱动器与PLC的配置案例

楼主(2023-09-19):
本案例是用RS485转PROFINET开疆智能网关链接CDS560伺服驱动器与PLC的配置案例,用到设备为西门子S7-1200PLC,KJ-PNG-203型RS485转PROFINET网关, CDS560伺服驱动器两台。
1.打开博图,安装gsd文件。
2.选择gsd所在文件夹位置(如桌面等)即可确定后会出现在图中,选择安装即可。
3.安装完毕后在如下地址找到RS485转profinet网关模块。
4.设置RS485转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配置软件保持一致
5.添加RS485转profinet网关所需的输入输出字节长度。
6.下载配置到PLC,设置RS485转profinet网关参数,打开网关配置软件。
7.首先设置PN端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需和博图配置保持一致。
8.设定串口参数,可选择232或485接口,工作模式可选择主从模式或消费者生产者模式,此处以生产者消费者模式为例。
9.设置RS485转profinet网关每个端口的串口参数。

10.在子网处鼠标右键添加节点,在节点处右键添加生产者和消费者。
11.消费者为接收,用于接收CDS560伺服驱动器发来的数据。
子网离线动作:选择清零后网关接收一次数据后会清零,否则就会保持。
超时时间:以10ms为基数如图中填入100则乘以10为1000ms即1秒后执行清零或保持动作
触发字节:使能后对应字节数据变化才会发送。
12.在消费者处右键添加需要的数据格式,根据手册数据格式,添加相应的数据长度。

13.第二个子网也照此设置,不过内存映射地址要从10开始下载配置,即可在相应I地址读取到信息

14.关于发送:
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模式下发送选择生产者。
同样超时离线动作可以选择清零和保持。
发送模式分为周期发送;数据改变发送;启动后发送一次和触发数据改变。

例如上图中Q地址起始地址为68,那么加入选择数据长度为10,内存映射地址为1500。那么网关将发送从QB68开始即QB68-QB77的10个字节长度的数据。在触发模式下如果内存映射地址设置为1500,那么QB68的数据发生变化后将进行发送,如果不想将出发数据发送那么数据的内存映射地址要偏移一位即1501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