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适用于海拔6000米的电机断路器和接触器吗

楼主(2023-09-19):
有适用于海拔6000米的电机断路器和接触器吗

网友A:
6000米?是给珠穆朗玛峰装电梯吗?

网友B:
降容使用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容使用呗。

<=2000米,正常使用,2000~5000使用降容比选型,问题是我需要6000米的,ABB,西门子,施耐德的只做到5000米

网友C:
凡是那种密封或者油浸或者是真空的断路器、接触器等等(例如SF6 断路器、真空断路器)那个基本都适合于6000~6500米左右(进出线位置需要加强绝缘),

网友D(2024-04-11):
选好型了吗?海拔高度对哪些参数有特别要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降容使用呗。

泡冷却油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