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型变频器一拖三控制逻辑原理图

楼主(2023-09-20):
客户需要把软启动器更换成通用性低压变频器,型号是英威腾GD200A系列,控制逻辑是变频器启动到50Hz以后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想咨询一下切换到工频的控制逻辑,有上图的更好,需要考虑相位角差与电磁,想用延时继电器,没想起怎么画图。。。。

网友A:
变频器使用原则是:输出端不接开关、接触器。开关断开瞬间的电火花会产生过电压,对变频器的IPM模块是个威胁。

本来软起的活,非要变频器干。

网友B:
原理很简单,就是变频器启动达到工频以后,切换到旁路用交流接触器控制,旁路切换成功后,变频器启动退出,准备接入下一台电机启动,依次类推,变频器在此主要是用于启动电机

网友C:
一个变频器输出端接了2个变频器,两个变频器实现一个主轴的星三角控制。我真这么干过,还是台达的变频器,说明书上也这么画的电路图。

网友C:
一个变频器输出端接了2个接触器,两个接触器实现一个主轴的星三角控制。我真这么干过,还是台达的变频器,说明书上也这么画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使用原则是:输出端不接开关、接触器。开关断开瞬间的电火花会产生过电压,对变频器的IPM模块是个威胁。本来软起的活,非要变频器干。...



软启动电流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变频器使用原则是:输出端不接开关、接触器。开关断开瞬间的电火花会产生过电压,对变频器的IPM模块是个威胁。本来软起的活,非要变频器干。...】...



可设置啊!

网友D:
1695428235593.png供参考

网友E:
需要累计总积分超过100积分(非当年有效积分),才具备下载资格

网友F:
软启动器启动电机完成后,直接旁路工频运行多好啊,精典成熟电路,还便宜。

网友G:
这种软起更换变频使用可以在小负载可以,70KW以上电机如果使用变频器一拖三可能有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