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有木有遇到台达温控器的这种故障?

楼主(2023-09-20):
请教大神,有木有遇到台达温控器DTA4848R1的这种故障?该怎么调整显示正常温度呢?

我试过断电重启,但还是不行,这个好像是温控器的开机画面,我所有的温控器开机都有这个画面,只是这个温控器自检后,就一直是这个画面,其他的温控器都能显示正常温度。

楼主:
温感探头测试过也没问题,但这个屏就是不显示正常温度

网友A:
是不是参数里面传感器类型设置错误?例如热电偶设置为Pt100,仔细看看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将设置参数相互对比以下看看是否一样?

网友C:
这个传感器故障代码是1号错误?看看手册就能找到对应的故障原因

网友D:
按SET键看能否切到运行模式,或者调整,设定模式?如果都不能切换可能是表的问题了, 可以再按SET旁的环形箭头的键两次, 看能否显示LOC(按键锁), 如果行就试着解锁后进行恢复出厂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参数里面传感器类型设置错误?例如热电偶设置为Pt100,仔细看看参数设置问题...



我重新调整过,探头是PT100的,温控设置也是PT100的,这个现象好像是没有输出温度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设置参数相互对比以下看看是否一样?



我也对比过,都是按照正常运行的温控设置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传感器故障代码是1号错误?看看手册就能找到对应的故障原因



这个台达温控说明书上没写这个故障,所以感觉只能靠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SET键看能否切到运行模式,或者调整,设定模式?如果都不能切换可能是表的问题了, 可以再按SET旁的环形箭头的键两次, 看能否显示LOC(按键锁), 如果行就试着解锁后进行恢复出厂值。...



按SET健可以切换到设定模式,参数设置都是按照正常温控的参数来设置的。现在,我也想恢复出厂值,但是不知道怎么进行设置

网友D:
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如下:

网友E:
看手册是暂时画面

网友F:
init,初始化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如下:



谢谢大神,我初始化后也没用,还是显示故障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手册是暂时画面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直停在这个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it,初始化得吧?



初始化也没用,烦死了

网友D:
初始化后,重新进行设置, 如果还显示开机画面, 说明仪表没有进入运行模式,已有问题。由于仪表内部由多块小电路板组成, 建议停电后把仪表的机芯抽出来,对电路板进行重新拔插试试。

网友G:
参数设置一下,初始界面显示为温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