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485通讯寄存器问题

楼主(2023-09-20):
小弟这边初学,想用触摸屏直接去控制一个走modbus rtu的继电器板,但是发现MCGS pro里面的RTU串口设备并没有05这个寄存器,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要怎么样解决,1116.png

1,打开1号继电器(手动模式)

发送:FF 05 00 00 FF 00 99 E4

网友A:
   指令位数总长度不对?

网友B:
又是一个功能码分不清的菜鸟.

HAVE FUN!

网友B:
既然是写单个线圈,那势必使用输出继电器区域,怎么选择不是显而易见的么。

HAVE FUN!

网友C:
image.png选0区输出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0区输出寄存器



感谢大哥指点迷津,不想其他人  不想说可以不说 非要嘲讽两句显得优越

网友D:
FF 05 00 00 FF 00 99 E4

这条报文的含义是:

FF:从站地址,但一般从站地址范围为1-254

05:功能码,是对0区寄存器进行写操作

00 00:是寄存器地址,也就是线圈地址

FF 00:是对线圈进行置位操作

99 E4:是CRC校验

你在触摸屏里应该选0区寄存器,寄存器编号为00001

然后在画面上做一个按钮对该寄存器变量赋值1即可实现这样的报文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FF 05 00 00 FF 00 99 E4这条报文的含义是:FF:从站地址,但一般从站地址范围为1-25405:功能码,是对0区寄存器进行写操作00 00:是寄存器地址,也就是线圈地址FF 00:是对线圈进行置位操作99 E4:是CRC校验你在触摸屏里应该选0区寄存器,寄存器编号为00001然后在画面上做一个按钮对该寄存器变量赋值1即可实现这样的报文输出。

谢谢分享。学习到了。谢谢分享。学习到了。

网友F:
多看看MODBUS通讯协议,

网友F:
Modbus 地址

读取或写入

所需的 Modbus 从站功能

00001 - 09999 离散输出

读取

功能 1

写入

功能 5 适用于单个输出点
功能 15 适用于多个输出点

10001 - 19999 离散输入

读取

功能 2

写入

不可以

30001 - 39999 输入寄存器

读取

功能 4

写入

不可以

40001 - 49999 保持寄存器
400001 - 465535

读取

功能 3

写入

功能 6 适用于单个寄存器
功能 16 适用于多个寄存器

网友G(2023-12-19):
我也是小白。你相当于想读写一个PLC的Y点咯,要用05功能码,0区,(0)0000才是第一个寄存器,我看你图上是00001开始的,这是第2个吧。

网友H:
0区输出继电器

网友I(2024-02-28):
有没有需要了解PLC或者一体机,可以发资料参考

网友J(2025-03-09):
大哥,05是功能码,这是在FF设备地址写0区 0号地址 数据为1,那你建立在左边设备地址填255,建立0区1号地址,然后关联输入框,写1即可。

网友K(2025-11-27):
两年多了 也没有结贴  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