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W系列多路温度变送器原理

楼主(2023-09-21):
XTRW(B)系列多路温度变送器是最多能测量四个温度点的检测仪表,其系列产品有2、3、4路,型号命名方法如下:图片0.png

  该产品采用Pt100Cu50热电阻测温(热电偶作为特殊订货),输出信号为各个测温回路中温度最高的一路,并以4~20mA电流信号输出。仪表本身具有现场显示,平时显示各回路中温度最高的一路温度,也可以通过面板上的按键,观看任一路的温度。本仪表主要用于多点温度测量监视以及需要报警的各种场合。由于它采用二线制国际标准信号输出,可以与控制计算机和各种二次仪表接口,并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XTRWB型还具有附加的现场报警功能。当某路信号超过设定的温度值后,仪表会发出报警信号与计算机系统或其他控制系统连接,实现现场就地保护功能。这一点在现场调试过程中,具有非常实用的价值。在工程安装调试阶段,PLC系统或DCS系统往往不能同步,多数情况下是最后才投运,而现场的风机、磨机、泵类设备一般要先行安装,这些设备在单机调试阶段恰恰最需要连锁、保护。XTRWB型仪表正好满足了这一特殊要求。

  当DCS系统出现故障时,这一功能也会发挥重要作用。

  XTRW(B)-XXXG型属于隔离型,将DCS系统与现场隔开,从而增强了仪表的抗干扰能力。

    二、主要技术特性:

1、测量范围:-50~50,0100,150,200,400,600,1000,1300,1600℃(也可按用户需要特殊订货)

2、传感器:热电阻Pt100,Cu50,(热电偶作为特殊订货)

3、测量点:2,3,4点

4、基本精确度:0.2级

5、显示精度:指针式表头为1.5级,数显示器为0.5级

6、模拟信号输出:4~20mADC

7、报警输出:24VDC, >100mA

8、电源电压:24VDC±10%

9、环境温度:-35℃~+75℃

10、绝缘强度:1000VDC/1分钟(隔离型)

三、工作原理:

XTRW(B)是多路输入,一路4~20mA二线制输出的温度变送监控仪,它安装在靠近被测量点。

       图一 系统应用图

指示仪表、记录仪表,调节器或计算机接口电路等设备与电源串联在输出回路,输出电流正比于温度的变化,但独立于电源电压的变化。其应用如图一所示。

                     图二  工作原理框图

来自热电阻或热电偶的测量信号通过前置放大器放大,然后被比较输入电路(选择高温信号)或选点输入电路选中当前温度最高的一路信号,该信号通过电压/电流(V/I)转换电路将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变为4~20mA恒定电流隔离输出。

50V/300mA

  注意电流方向和使用的电压电流不要超出上面的值。

报警使用电路参考:

带有报警输出时,输出信号与设定值相比较,比较器输出

开关信号,经隔离后送出控制信号与外部PLC/DCS或其他保护系统连接,实现所监测设备的超限保护。

原理框图如图二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