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信捷XD5E的输出点问题

楼主(2023-09-21):
最近遇到三个信捷XD5E的继电器扩展模块,经常出现COM2公共端下Y10013指示灯亮但是没有输出,其它3个点正常输出,不输出的点等待几分钟又突然有输出了。
这种情况发生在PLC通电静置1个小时左右,再次使用设备时随机出现.
若是一直使用设备就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A:
那就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松动的痕迹,一般出问题不可能三个模块都同样的问题,还是先排查一下自己原因,PLC还是相对蛮稳定的

网友:
更换点位吧,多半是内部问题。

网友B:
如何确认是没有输出?是直接测量点位还是测量点位连接的导线或是设备?

网友A: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更换点位吧,多半是内部问题。】进行回复:

        -----------------------------------------------------------------

主要是他3个模块都同样问题,这也太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松动的痕迹,一般出问题不可能三个模块都同样的问题,还是先排查一下自己原因,PLC还是相对蛮稳定的

测试过线路没松动,万用表一直连接这个点,拔掉这个点连接的负载也是没有输出,隔了一分钟突然就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确认是没有输出?是直接测量点位还是测量点位连接的导线或是设备?

拔掉负载直接测量的输出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更换点位吧,多半是内部问题。】进行回复:        -----------------------------------------------------------------主要是他3个模块都同样问题,这也太巧了

以前也出现过信捷这XD5E本体刚用就发现两个输出点短路和晶体管输出点坏的,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C:
硬件没问题,就分析程序吧!

网友D:
看你驱动的负载是什么,可能功率大了,把晶体管击穿,时好时不好,可以考虑换一个PLC,先把点接在继电器上,用继电器驱动负载

网友E:
那就换品牌的, 这个不太靠谱。。。

网友F:
修改程序后下载到PLC断电重启一下,也可以用排除法,Y10013点与Y10015点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G(2023-10-22):
下面用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