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netIP变频器和profinet的西门子通信的方案

楼主(2023-09-22):
EthernetIP变频器和profinet的西门子通信的方案

我们使用一个远创智控的YC-EIPM-PN协议转换的网关,把变频器的配置参数配置到网关里,网关就可以自动、定时采集变频器设备中的数据。

Ethernetip协议。这个协议是一个标准的现场总线协议。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变频器的配置信息。这个信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获取。变频器的eds文件,这个文件中包含了变频器的配置信息,但是要确认这个文件的信息和正在使用的变频器是一致的。文件的内容格式如下,可以通过分析这个参数文件,获取变频器的配置信息。

另外一中就是从变频器的屏幕上查看配置信息,如下图,获取到这些信息就可以采集到变频器中的数据。

设备连接和配置参数

一般需要配置如下参数

添加要采集的数据。需要知道这个点位的地址和数据类型,填写到如下的选项中。

写数据到EIP设备的配置如下,读写类型设置成

配置完成后点击菜单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里。

点击菜单查看数据,查看网关采集到的数据。对比一下当前值,状态显示Good,更新时间为当前时间就代表采集到了数据。

数据转发给西门子PLC

1. 通过上面的操作,我们采集到了变频器的数据,同样可以在YC-EIPM-PN协议转换网关里配置,把数据转成成常用的modbusprofinetCClink等工业协议。下面我们以转发成profinet为例进行说明。

2. 打开配置软件。点击菜单 Profinet IO。启用设置成Yes

3. 把数据分别加到Input ModuleOutput Module下。Input ModuleYC-EIPM-PN协议转换网关发送给PLC的数据。OutputPLC发送给网关的数据。

4. 设置完成后,点击下载,把工程下载到网关中,则网关启动了Profinet IO功能。

5. 下载完成后,点击“Generate GSDML File”生成GSD文件,导入到其他设备中组态。先点击下载工程,再生成GSD文件。

6. 导入到博途时,需要把下面两个地方的时间设置成如下的值,或者比图中的设置值更大。

7. 博途中要手动设置网关IP地址和网关的名称。

8. 完成以上操作后,西门子PLC就可以通过YC-EIPM-PN协议转换网关和变频器设备进行通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