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触摸屏与一台PLC通讯中断问题

楼主(2023-09-23):
两个触摸屏连接车间局域网,通过交换机与一台PLC,以及RFID连接,经常出现其中一个触摸屏出现通信中断,另一台出现画面卡死问题。(触摸屏跟PLC品牌皆为信捷)该问题需通过拔掉重连网线才能暂时解决,且基本发生在每天的晚上十一点后,集中在凌晨时段。

这个问题出现在交换机接入局域网以及RFID后,此前不会发生,目前试过触摸屏不通过交换机,直接与PLC网口连接,也不会出现该问题。

想问一下诸位是否遇到过类似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感谢!

网友A:
查看有没有其他设备与PLC同一个地址,这种感觉就是地址冲突造成的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相关联网络换一个网段

网友C:
重点查看是否有IP地址冲突,相互关联的设备最好另外开辟一个网段,不要与不相关设备使用一个网段,如PLC和触摸屏使用192.168.5.xx。监控摄像头,RFID使用192.168.10.xx。

网友D:
初步分析是IP地址冲突了,检查一下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有没有其他设备与PLC同一个地址,这种感觉就是地址冲突造成的...



感谢解答也尝试过更换IP地址了,仍然会出现这种问题,会不会是RFID那边造成的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相关联网络换一个网段



感谢回复网段是按照客户那边上位机系统所用的来设置的,一个车间内关联设备比较多,让他们配合更换也费劲不配合现在想尝试PLC跟触摸屏用串口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查看是否有IP地址冲突,相互关联的设备最好另外开辟一个网段,不要与不相关设备使用一个网段,如PLC和触摸屏使用192.168.5.xx。监控摄像头,RFID使用192.168.10.xx。...



感谢解答!尝试过换IP了,问题还是存在,之前没接入RFID的时候还没有问题,是不是RFID那边存在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初步分析是IP地址冲突了,检查一下各IP地址。



感谢解答!尝试过换IP但问题还是存在,检查IP地址客户那边也不配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初步分析是IP地址冲突了,检查一下各IP地址。

网友F:
两个屏的地址做成连续的,在同一网段

网友G:
要么把所有HMI PLC放在内网,要么让你们客户分配所有车间设备IP

网友G:
简单的事情不用搞复杂

网友H:
遇到过类似的我是用汇川plc和6太为论坛触摸屏通讯,问题原因是触摸屏的通讯和汇川PLC的通讯周期好像有问题  改了威纶通触摸屏的通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事情不用搞复杂



换过IP问题还是存在,新手上路就是容易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哈哈

网友I:
刷新时间加长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初步分析是IP地址冲突了,检查一下各IP地址。】进行回复:        ----------------------------------...

不配合?这玩意检查需要他们配合吗?

网友J(2023-11-03):
以前遇到过欧姆龙的   通讯失败一定次数之后 PLC会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