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数据库

楼主(2023-09-24):
组态王 7.5数据库连接正常那,数据报个和记录体创建都是对的,数据记录就是添加不上,请大神教一下我。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不对吧



能具体指点一下吗,以前都是这样搞得,数据类型具体指的是哪些呢,这次是我建的变量都是以前的哪些,中间还有几次试机的时候能够采集,然后我把所有的数据表都建立完毕之后,原来能采集的也突然就不能采集了。连接上我也查过很多次,包括驱动都建了很多次,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没办法我还重做了系统。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6.55用就可以,7.5用就不行,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6.55用就可以,7.5用就不行,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表格数据类型,我定义出错了。后来重新把每个数据库表的数据重新定义数据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C(2024-02-28):
防止 “数据类型”和 “字段名”在组态王与 数据库中,对应出问题,

比较好 的办法大概 是: 在组态王中,使用 “表格模板”创建一个表格模板,定义所有的字段名和数据类型,

然后,组态软件中使用 按钮执行  SQLCreateTable( DeviceID, "TableName", "TemplateName" );  创建表 。

网友C:
根据组态王的手册,表格模板创建数据库表格中字段的类型。

变量类型:

仅支持 有四种类型: 整型、浮点型、定长字符串型、变长字符串型 。

若在数据库中直接建表,不留神,可能会出现类型不完全匹配的情况。

稳妥的方式是 用组态软件建表。

网友C:
有没有哪位使用 过 组态王的驱动开发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