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SCADA调度任务不能使用IF语句吗?

楼主(2023-09-25):
可以使用IF语句,但是调度任务脚本事件触发方式和脚本上的必须一致,如图所示,事件信息为变化时,那么脚本要用Datachange触发,如果事件信息为真时,那么脚本要用Ontrue触发。

调度任务脚本要用APP函数,另外APP函数获取的位号值为变体类型,需要转为INT类型或str类型

网友A:
刚做了一个冷库项目,但脚本这块没搞定,通讯功能比较强大,但组态这块有点弱,比较僵硬,不灵活!不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做了一个冷库项目,但脚本这块没搞定,通讯功能比较强大,但组态这块有点弱,比较僵硬,不灵活!不容易上手...



可以把你脚本这块的需求提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