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星三角启动峰值电流计算

楼主(2023-09-25):
 各位电气大神,我们在变电站做消防系统,空压机和水泵都是星三角启动,空压机先启动,水泵延时15秒启动,站里要求提供正常使用电流多大,和启动时峰值电流多大,设置总断路器的长延时和短延时的值多大,空压机是132Kw,水泵是75KW.这个计算值怎么算?

 1,水泵和空压机延时启动的峰值电流多大,正常运行电流多大?

2,设备的总断路器的短延时和长延时分别设置多大?

3,具体怎么个计算过程。

     比较着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空压机132KW星三角启动的启动时间经验公式:星三角降压启动时间(秒)=根号P×2+4    算出132KW空压机切换成三角型时的时间是27秒,水泵的启动切换时间是21S,达到峰值电流我觉得应该是空压机切换到角运行,水泵星运行的时刻

网友A:
水泵和空压机延时启动的峰值电流314A,正常运行电流364A

网友A:
可能算错仅供参考

网友B:
变电所供电回路的断路器不是保护你的用电设备,跟你用电设备参数、性质无关。这是供配电工程师根据全所供电线路参数系统设置的。这个供电回路,断路器设置至少要1500A以上。消防供电可能有特殊要求,我没查标准,不能设的太小。

包括小型断路器整定电流选择,多数人都有这个误区--按用负荷电流选择。断路器的作用是保护供电线路,满足供电线路选择性保护要求,某段供电线路出现短路,及时切断,防止发生越级保护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水泵和空压机延时启动的峰值电流314A,正常运行电流364A



启动峰值电流小于运行电流,你的脑袋确认是人脑袋??

网友C:
空压机132KW,一般空压机星三角启动时间在1分钟左右完成(星形启动时间45S转三角运行15S左右启动完成),星形启动一般2.8倍额定电流,132KW正常额定电流在235A左右,235*2.8约等于660A;在15S左右启动水泵,此时空压机应该在2倍额定电流470A左右,水泵90KW额定电流在168A左右,星三角启动3倍额定电流500A左右,整个启动过程峰值电流应该在980A左右,你直接按照1KA峰值电流计算得了

网友D:
感觉站里是在找你麻烦,请他们喝酒就行了峰值电流上面的已给出计算公式。

长延时,短延时就是过载电流值和短路电流值。这两个值在电力工程中很重要的,他们要去设置在给你们这台设备的智能断路器里。要峰值电流多大,正常运行电流多大,是供他们选择断路器大小的。你提供 了,他们省事省心,有了问题好推。

不然,他们就 做这个的,他们算不好?

网友E:
转换过程时会超过额定电流7-11倍,想规避尖峰需要加装电抗或其他辅助设备

网友F:
计算值跟电机参数与负荷情况都有关,用互感器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