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P与S7-1200

楼主(2023-09-25):
提问  在实际运用的时候S7-1200作为主站,ET200SP作为从站两个模块通过网线连接,如果这个网线出现故障了,ET200SP那边的输出会自己置零,网线连接了恢复原来的状态,这个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求大神们指导

网友A:
在ET200常规设置里面有个模块参数,把关断改为保持上一个值,然后在试一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ET200常规设置里面有个模块参数,把关断改为保持上一个值,然后在试一试呢...

OK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