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如何控制伺服驱动器

楼主(2023-09-25):
研华的工控机如何控制松下的伺服驱动器(MCDLN35BF)?工控机控制伺服驱动器是不是与伺服通讯无关?原因是什么,求解答

网友A:
怎么会无关呢!工控机、驱动器采用它们共用的通讯方式连接,现在采用网线连接的比较多。工控机有模拟口的可以采用模拟信号控制驱动器,要采用大闭环,既电机转速反馈给工控机,所谓转速控制;采用双脉冲信号控制驱动器,既位置控制;......。根据需要选择呗。

网友B:
直接加装运动控制插卡,轻轻松松解决

网友C:
加装板卡,用C+或专用板卡编程语言编写程序,板卡有高速脉冲接点;高端板卡有总线通讯更方便

网友D:
升立德有USB或网口板卡,工控机软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