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柜扒图怎么又快又准?分享教程!

楼主(2023-09-25):
作为一名电气自动化初级选手,之前在利驰软件上看到一篇低压柜扒图教程,堪称保姆级别,和大家分享讨论~

低压柜根据柜型分六类:进线柜、联络柜、出线柜、电容柜、双电源柜、有源滤波柜。

1 进线柜 识图扒图技巧

1. 进线开关按图纸参数选配。若图纸无电流参数时,按变压器容量数值的1.5倍配置(如,进线开关电流=变压器容量数值x1.5)。

2. 进线柜若有电流互感器,注意配套表计:

(1)其中3只计量互感器,配Wh计量表  、varh无功电度表;

(2)另外3只测量互感器,配电流表、电压表或多功能表;

(3)计量电流互感器必须标注出计量。

3. 进线柜浪涌保护器为一级浪涌,图纸有型号,按图纸,如果图纸上未明确,浪涌保护器配SPD1。

2 联络柜 识图扒图技巧

联络柜:框架断路器加三锁两钥匙。

3 出线柜 识图扒图技巧

出线柜(抽屉柜:GCK/ GCS/ MNS)——

1. 若为框架断路器:注意不用配置抽屉单元或者固定分隔。

2. 若为塑壳断路器:只需要注意抽屉单元/固定分隔的配置,根据壳架电流250A/400A/630A/800A大小配置。

互感器在里面画:真抽屉,塑壳用固定式塑壳断路器 ,配抽屉单元;

互感器在外面画:固定式,塑壳用插入式塑壳断路器 ,配固定分隔单元。

3. 抽屉单元:

GCK最小抽屉单元为1模数,1抽屉;

GCS最小抽屉单元为1/2模数,1/2抽屉;

MNS最小抽屉单元为1/4模数,1/4抽屉。

4. 安装模数:

GCK抽屉高度为200mm,可以做9层,仅单面柜,最多可装可装9个抽屉;

GCS抽屉高度为160mm,可以做11层,仅单面柜,最多可装22个抽屉;

MNS抽屉高度为200mm,可以做9层,可双面柜。最多可装72个抽屉。

5. GGD固定柜,有啥扒啥。

4 电容柜 识图扒图技巧

1. 总容量写在箱名上。

2.  图纸未设计进线开关大小时,进线开关大小一般配电容柜容量大小的2倍,如4.1系统图进线开关可配置300*2=600A。

3. 避雷器未设计具体型号:配置 YH1.5WS  3只。

4. 如图电容柜见红色框内,文字没有明确说明是智能电容器,若按智能电容器配置,则框内:开关+接触器+电抗器都不需要列出。

5 双电源柜 识图扒图技巧

双电源有啥扒啥,注意双电源柜前后铜排用量的变化。

6 有源滤波柜 识图扒图技巧

1. 铜排上的电流互感器配置:和进线柜电流大小一致, 并备注:取样或者有源滤波器提供。

2. 若有K(控制器)时, 扒图纸型号、名称(有源滤波控制器);若没有K(控制器)时,配置触摸屏。

因为平台版权,这里就不和大家分享太多数据图片了,请大家点击→查看原文 移步利驰电小二哦!

希望我们都能遵循一万小时定律,从入门变专家。

网友A:
学到了,系统图和数据给的好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系统图和数据给的好详细



可以对照视频教程操作,我也是跟着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