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格米特PLC MC200与MC200之间通讯

楼主(2023-09-26):
有谁做过麦格米特PLC MC200与MC200之间的通讯,有的大师发一份学习下,发送控制从站PLC咋搞,485通讯需要轮询吗?

网友A:
麦格米特PLC MC200与MC200之间的通讯,有的大师发一份学习下,发送控制从站PLC咋搞,485通讯需要轮询吗

您好!关于麦格米特PLC MC200与MC200之间的通讯,我可以提供一些相关资料供您学习。

首先,关于发送控制从站PLC的设置,您可以参考麦格米特MC200增强型系列PLC随机手册中的相关章节。该手册可以提供详细的操作步骤和设置参数,帮助您完成发送控制从站PLC的配置。

至于485通讯是否需要轮询,这取决于具体的通讯协议和应用需求。在某些情况下,需要通过轮询方式实现数据交互;而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采用其他方式进行通讯。因此,在具体应用中,请根据实际需求和通讯协议的要求进行相应设置。

如果您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和教学视频,我建议您登录工控技术平台主页,在搜索框中输入相关关键词(如MC200 PLC通讯设置、MC200 PLC轮询配置等),以便查找更多相关资料和教学视频。

希望以上信息对您有所帮助!如果还有其他问题,请随时提问

网友A:
有一个工控技术平台APP里面有chat gpt机器人,我这个是用AI问的,你也可以自己去问问

网友B:
不是用modbus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