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PB92V配置的文件上载上来后要怎么打开

楼主(2023-09-27):
如题,这个模块的配置文件上载上来之后显示的是dpi格式,但是配置软件只找到打开dp2格式的选项

网友A:
dp2是PROFIBUS-DP软件保存的工程格式,下次可以双击打开或者导入就可以看到之前的设置内容;

而dpi是PROFIBUS-DP软件设置完后伴随生成的二进制格式的配置映像文件,这个也是最后需要下载到模块里的设置数据;

如果你的dpi是从之前设置好的工程里导出的,那就直接点击“Download Configuration Image”找到dpi设置文件,下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p2是PROFIBUS-DP软件保存的工程格式,下次可以双击打开或者导入就可以看到之前的设置内容;而dpi是PROFIBUS-DP软件设置完后伴随生成的二进制格式的配置映像文件,这个也是最后需要下载...

这个DPI不能打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