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一台FX3u-32mt,准备买一台三轴滑台模组,怎么实现写字画画

楼主(2023-09-27):
还有就是直线插补,圆弧插补的程序有么有分享学习学习的。

网友A:
FX3U本体不支持圆弧插补,你要上FX的位控模块,至于例子,看看FX3U定位手册就可以了。

HAVE FUN!

网友B:
本体不支持插补啊 ,你需要自己算了

网友C:
直接上5u 或者换国产的汇川的5U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本体不支持圆弧插补,你要上FX的位控模块,至于例子,看看FX3U定位手册就可以了。HAVE FUN!...



具体什么模块呢? FX3U-1PG吗

网友D:
FX3U不确定,5u可以装运动控制模块,有这个模块运行起来很简单

网友E:
你没有Q系列CPU,我手头好几个QD75D,那个玩插补还有运行中变速以及多点不停车定位均可轻松自如

网友F:
一个雷赛SC5能搞定CODESYS平台的

网友G:
买一个专门控制镭雕的板卡,自带软件的,你想画啥就画啥

网友H:
5U的支持圆弧插补

网友I:
FX3U-1PG不能进行多轴间的插补操作。如何你一定要用3U来实现多轴插补,可以考虑扩展FX2N-20GM来实现。

网友J:
引用 网友H:
5U的支持圆弧插补



哪里支持制线插补?那个指令?直线插补可以实现

网友K(2023-11-14):
人无信用难立,商无信誉难存。

忠厚不折老本,刻薄难赚一分。

     --------为您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网友L(2024-12-03):
上淘宝买个模块,3U不支持圆弧插补的。写字还要做插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