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raWorks Engineering如何把外挂的两个轴信息读取上来?

楼主(2023-10-02):
软件在线连接后,只把MTX micro一体机上的四根轴给读取上来了,外挂的两根轴没有读取上来?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呢?还有系统的NC参数也没有,也就是motion那个都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已经读上来了

网友A(2024-09-18):
楼主,您 好,方便把IndraWorks Engineering软件共享给我不,谢谢!9412442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