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与西门子S7-1200通讯问题

楼主(2023-10-02):
ABB机器人作主站,西门子S7-1200模块作从站,配置完成后在IO设备里面显视未连接,检查BCP和XML文件的名字与IP地址,跟机器人IO配置一致。但是就是没有通讯上,不知道什么问题,在此请教大神。谢谢。

网友A(2024-12-10):
为啥是机器人做主站  不太好配置,要用robotstudio配置,还要PLC的gsd文件给机器人

网友B(2025-05-13):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