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存了近30台变频器,想用于控制加热器,哪些检测参数需要屏蔽?

楼主(2023-10-05):
库存了近30台变频器,想用于控制加热器,哪些检测参数需要屏蔽?

变频器有AC220V规格、AC380V规格,输出电流从2.5A~192A,这些功率用于控制加热完全足够了(变频器是二手或者工程余料,而且我现在就是加热控制工程多,买新的加热控制器太贵)

网友A:
屏蔽参数干嘛?变频器设置模拟信号控制,PID调节模式。没有PID调节功能的、没有输出模拟信号的热电偶,要外配PID调节器。

楼主:
这个系统都是有PLC控制的,PID交由PLC完成(我一般是自写的模糊控制驱动输出模拟量或者485通信控制变频器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系统都是有PLC控制的,PID交由PLC完成(我一般是自写的模糊控制驱动输出模拟量或者485通信控制变频器输出)...



PLC编程的PID调节,不如成品PID调节器品质好,而且设置挺麻烦。

楼主:
其实PID控制也不是最佳方式,PID在调整初期往往会超出预期值较大,只有在PID整定完成后才控制精度较高,而且PID不适合剧烈波动的控制场合,我基本不要成品PID控制程序

网友B:
我只能说奢侈,单片机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