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电气连接

楼主(2023-10-05):
我有个空开,三个按钮,想要一个做总线路的开关,另外俩做支路开关,那要怎么和接触器接线,支路负载电压都是是220V的,空开输入也是220V的,这俩支路互不影响,只有空开、按钮个接触器能行吗,接触器大概就是正泰,还想问一下啊,我空开输入接一根三头的插头,那个地线要接在哪里啊,是有专门的空开接地线的吗。

网友A:
启停电路,接地端子这些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停电路,接地端子这些了解一下



实际上我只是单纯想做一个电气柜,有一个总闸和总开关按钮,总开关按钮可以断开总路,然后后面要分出3路,每路都有个开关可以控制对应的支路,我没学过电气,这些我除了知道需要空开,还需要什么器件吗,主要是如果简单接那4个空开和4个按钮就行,但是我看那些电气控制柜还用到什么接触器啥的,我就不知道怎么用和接线了

网友B:
用接触器的是不带控制的空开。

网友C:
你这是基础电工知识也没有啊

网友D(2024-01-23):
确实是新人,这问题我好像没看懂~

网友D:
柜子里专门设地线排,空开有1p,2p,3p,还有你的按钮控制接触器,后面接什么负载,负载和接触器电流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