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NZ2MFB1-32DT连接

楼主(2023-10-06):
FX5U与NZ2MFB1-32DT连接,用网线通过交换机连在一起后电脑连不上PLC,把NZ2MFB1-32DT的网线拔掉就正常了,这是哪里设置错误了吗

网友A:
是不是IP冲突了?

楼主:
我总共就3个ip,PLC是192.168.3.250,两个远程模块是192.168.3.1和192.168.3.2,没别的IP了。然后我给PLC加了默认网关192.168.3.255之后直接单独的电脑跟PLC都连不上了。。。

网友B:
是不是IP地址的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IP地址的设置问题

不知道什么情况,现在连单独电脑连PLC都连不上了,ping这个PLC的IP能够ping的通,但是works3连不上,郁闷的,FX5U以前一直都很好连的,现在怎么都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