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交换机可以改成POE供电吗?

楼主(2023-10-07):
      PoE交换机是一种可以通过网线为远程设备提供网络供电的交换机。它是PoE供电系统中常见的供电设备。然而,假如一个交换机本身没有PoE功能,是否可以通过添加一个PoE供电模块来为接入点提供供电呢?

  事实上是可行的,简单地说就是利用了百兆网络环境中空闲的4578脚的网线传输电源。如果你的AP支持接受POE供电,那么你可以在交换机和AP之间使用POE合路器来进行POE供电。

  POE交换机供电方法一

  如果您使用的是吸顶式无线AP,大部分都可以支持。一端是连接路由器的网线插头,另一端分别是一个网线插头和一个DC插头,分别插入AP的网口和电源口即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使用POE为AP提供电源,但需要在AP端添加一个48V转12V的POE分离器。这款POE分离器实际上是一个将DC48V转换为12V的变压器。其中一端插入POE供电的网线,另一端分别配有一个网线头和一个DC电源插头,分别插入AP的网络口和电源口。

  POE交换机供电方法二

  另一端是一根网线插头,插入AP网络墙插口,与第一种方式中的类似。如果说明书没有提到支持POE,通常意味着不支持,因为添加这部分电路需要额外成本几十元。

  可以将交换机连接的网线和AP中的12V电源适配器分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电源适配器没有变压功能。只需连接AP的DATA接口即可。如果需要,可以在交换机和AP之间加一个48VPOE供电模块来为其供电。POE供电模块上配备了两个网口,一个标有DATA的连接交换机端口。

  网线从DATA口插入交换机,另外,DATA&POWER口插着通向AP的网线。接下来,可以将AP端的网线连接到一个支持POE分路器或分离器的设备上。这种设备能够提供稳定的电力,并允许网线的长度达到100米甚至更长。

  方法二的成本最低,但如果网线的质量太差或过长,就会导致AP供电不足。

    方法一的成本较高且需要AP支持poe供电。若不支持该接法,则无法使用。如果设备配备自动侦测受电功能,则无妨,但如果使用强制供电的POE模块,则可能会导致接收设备烧毁。市场上最简单的合路器通常只有一个网口和一个DC母头。您是否能提供一份说明书来确认是否支持IEEE802标准?您可以向商家咨询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