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讯问题

楼主(2023-10-07):
s7-200 smart和s7-1500之间的通信的优缺点?是不是一定要走OPC?

网友A:
西门子之间的通讯很灵活,S7,TCPIP,智能IO,ModbusTCP...

网友B:
SMART和S71500用不上OPC通讯。

最简单的就是用S7通讯,PUT/GET方式

网友C:
现在选最简单的,smart200支持智能IO,配置下就行,都不用写程序。或者走S7也还好。

网友D:
自家东西通信根本不用OPC,很多方式楼上都说了

网友E:
直接把smart做一个PN从站

网友F:
ModbusRTU和ModbusTCP都可以啊,S7也可以啊

网友G:
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可以用CPU之间简单通讯的办法,西门子的可以用GET/PUT方式;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比较麻烦,除了通讯外还得解决字节顺序问题;

提供几个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案列,基于IGT-DSER智能网关PLC内不用编程,支持字节顺序调整的:

西门子与欧姆龙PLC通讯

罗克韦尔(AB)跟西门子通讯

三菱跟西门子通讯

不同品牌的PLC之间无线通讯

仪表跟PLC之间通讯

网友H:
PUT/GET方式

网友I:
最简单profinet就可以

网友J:
Put/Get最简单,保证网络通讯正常就行

网友K:
简单粗暴 S7通讯或者ProfNET网络 做从站智能设备,都可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之间的通讯很灵活,S7,TCPIP,智能IO,ModbusTCP......



可以直接走PROFINET 主从  比如说S7-200SMART作为智能远程IO,1500作为主站,但是这种需要先配置SMART参数,生成GSD文件后安装到博图软件里面

网友M(2023-11-08):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smart做一个PN从站



请问,快换的时候不用的怎么屏蔽啊,否则报错

网友N:
智能从战感觉很方便

网友O:
OPC是走了弯路了,S7通信最实用简单  PUT/GET 指令组态调用很方便。

网友P:
过以太网连接,S7-200 Smart和S7-1500可以实现灵活的通信,可以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进行数据交换。此外,以太网连接也支持多种通信协议,使得数据传输更加可靠和高效。自带的更简单点吧

网友Q(2024-01-25):
虽然OPC技术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并不是必须要使用的。根据实际需求和场景的不同,可以选择不同的通信协议来实现S7-200 Smart和S7-1500之间的通信。如果需要与其他设备和系统集成,或者需要实现跨厂商设备之间的信息交互,那么使用OPC技术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B:
1楼说的很全了

网友R:
按自己需求,没有必须非要用OPC

网友S:
缺点;由于两者都属于不同的系列,因此在某些方面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需要额外的配置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