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7-300 PLC 的MPI/DP口转换成网口

楼主(2023-10-07):
将S7-300 PLC 的MPI/DP口转换成网口,实现用于网线连接上位机、触摸屏等。

1、将S7-300 PLC的MPI/DP(主站master)连接到该以太网转换器,转化成西门子Profinet(TCP/IP)以太网协议,通过网线可连接STEP7/TIA Portal、WinCC、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组态王、力控、KEPServer等软硬件产品。

2、西门子S7-300之间是不能通过迷你型ETH-MPI(Smart IE)进行相互通讯的,迷你型ETH-MPI(Smart IE)仅用于PLC与计算机以及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通讯。

3、TCP/IP通道为4个【 注:仅可为四台上位机或设备服务,在同一台上位机中可同时运行WinCC和STEP7/TIA Portal】

4、安装方便,直接将该以太网转换器插在MPI/DP口上,全部使用以太网线,计算机和触摸屏都使用以太网线连接,安装和编程调试都非常的方便,实现了网络化。抗电磁干扰能力达到最高等级,比MPI或DP总线要优越的多,是真正的工业级

5、通讯速度快,百兆、十兆自适应。

6、对于S7-300 中小型项目具有非常大的硬件配置灵活性。

楼主(2024-02-19):
key words:6ES73136CG040AB0、6AV6648-0CE11-3AX0、313C-2DP、smart line精彩面板客户手里面有2个项目需要将西门子313C-2DP(型号6ES73136CG040AB0)的PLC与smart line精彩系列面板(型号6AV6648-0CE11-3AX0)连接。正常西门子该型号的PLC是不能与该型号的面板连接的。大连德嘉研发了一款转换器,打破了这一限制。可以使本来不可以通讯的俩款产品实现以太网方式的通讯。该产品(迷你型ETH-MPIsmartIE)不仅可以实现上述功能,还可以实现300CPU通过以太网的方式与上位机通讯,触摸屏和上位机的总数可以达到同时连接4台。

楼主:
key words:6ES73136CG040AB0、6AV6648-0CE11-3AX0、313C-2DP、smart line精彩面板客户手里面有2个项目需要将西门子313C-2DP(型号6ES73136CG040AB0)的PLC与smart line精彩系列面板(型号6AV6648-0CE11-3AX0)连接。正常西门子该型号的PLC是不能与该型号的面板连接的。大连德嘉研发了一款转换器,打破了这一限制。可以使本来不可以通讯的俩款产品实现以太网方式的通讯。该产品(迷你型ETH-MPIsmartIE)不仅可以实现上述功能,还可以实现300CPU通过以太网的方式与上位机通讯,触摸屏和上位机的总数可以达到同时连接4台。
体积小巧,价格美丽,欢迎选购。

楼主:
Key Word:300 plc   MPI口   CP5611通讯卡   迷你型ETH-MPIsmartIE
客户有一个300 plc的项目

原先是MPI口通过CP5611通讯卡连一台上位机

现在想再加一台上位机通过以太网的方式通讯

这种情况的话,可以选用大连德嘉的迷你型ETH-MPIsmartIE替换原来的CP5611通讯卡

直接中间加一台4口工业交换机将2台上位机都接到该转换器上就可以实现多台上位机同时与S7-300通过以太网的方式通讯。

另外该迷你ETH-MPIsmartIE产品还可以用于连接S7-300与SMART LINE触摸屏(触摸屏和上位机的总数可同时连接4台)
迷你型ETH-MPIsmartIE转换器,体积小,高契合。

楼主(2024-03-20):
上文说到MPI/DP口转网口,还有的客户需要DP口做Modbus通讯。
常见的现场485设备,如变频器、仪器仪表、智能高低压等设备都是用Modbus协议通讯的,而西门子S7-300 CPU本身只有MPI口或DP口,没有像S7-200那种可以做Modbus通讯的接口。所以,如果S7-300 cpu想要实现Modbus通讯,就需要有相应的转换器来实现将Profibus DP协议转换成Modbus协议。

     西门子有种模块CP341,可以通过它和Modbus仪器仪表通讯,但它的价格很贵,而且调试不太方便。这里推荐给大家一种国产的DP转Modbus模块:大连德嘉的DP-MODBUS转换器。

     如果CPU型号带有DP接口,你可以选用这款模块,来实现Modbus通讯。在DP端,它作为DP从站,通过GSD文件组态到S7-300 DP总线中;在Modbus端,它既可以作为主站连接Modbus仪表,变频器,智能高低压等设备,又可以作为从站与Modbus主站设备通讯。

而且该模块带有USB调试接口,可以方便的连接Modbus Poll/Slave等软件进行调试。

楼主:
Keyword:CP5611  WinCC  MPI转以太网

       西门子CP5611是PROFIBUS-DP通讯卡。安装在上位机上,用于上位机和PLC通过PROFIBUS-DP协议通讯。如果上位机采用WinCC与S7-300(无网口)通讯的话,最古老的方式就是加装这个CP5611通讯卡来实现通讯,而现在上位机大多数没有预留这个板卡位置,都是采用以太网通讯方式来完成的,那么就必须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上位机WinCC。

       于是大连德嘉就在这个背景及技术原因上开发了一款MPI转网口的转换器,通过这种设备就能够实现S7-300(无网口)PLC直接连接WinCC,而且采用以太网方式速度要比DP方式通讯速率快,价格上也很划算,最终实现的功能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