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助个关于网关的问题

楼主(2023-10-08):
大佬们,有个问题求助一下。现公司要求要远程监控采集到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等各种数据,大概1000个点位。大佬们有什么推荐和建议吗

网友A:
这种DTU很多啊,都是成熟产品,也可以自己开发硬件,物联网平台可以用主流物联网平台,比如阿里云、腾讯云等。

网友B:
价格几百几千的都有。看自己的应用具体要求

网友C:
昆仑通态有成熟的触摸屏,可以串口,网口,读取然后云监控。选择还是很多的,

网友D:
可以看下蓝蜂产品,专业做物联网平台跟配套硬件产品的,平台免费使用

网友E:
看什么情况,或者采用UDP 等等

网友F:
方便+个信一起讨论嘛。我的信:mzw877446969

网友G:
温度都在集控设备了,这个好办搞个互联网网关就可以了,如果分散在各个地方就要做收集的硬件,但是最后还是要用到互联网网关

网友B(2023-11-18):
这种基本上问下就没有动静了,看来不是真正想搞数据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基本上问下就没有动静了,看来不是真正想搞数据采集的



开始是想了解一下。现在确实要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下蓝蜂产品,专业做物联网平台跟配套硬件产品的,平台免费使用...



怎么联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DTU很多啊,都是成熟产品,也可以自己开发硬件,物联网平台可以用主流物联网平台,比如阿里云、腾讯云等。...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