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试验故障案例分析

楼主(2023-10-10):
500kV主变B2015年进行例行预防性试验,2500V兆欧表铁心对地绝缘电阻值为0500V兆欧表铁心对地绝缘电阻值也为0,万用表测量数值不稳定,在40Ω左右。其它的电气试验、油的分析报告都合格,然后采用电容放电冲击法后,使用2500V兆欧表测量铁心对地绝缘电阻上升至2000MΩ     过了半年后测量铁心对地电流又上升到0.8A,停电检查500V兆欧表铁心对地绝缘电阻值为0,使用某厂家生产的铁心及夹件多点接地在线监测及补偿装置处理,在铁心电流大时串入大电阻, 在铁芯电流小时串入小电阻,控制铁心电流始终小于0.1A,(这套装置有几档电阻值,可根据电流大小自动切换电阻值)。

铁心对地绝缘电阻值为0经电容放电冲击法可消除。铁心对地绝缘电阻值为0通过电容放电冲击法虽可消除,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又恢复到0。

结论:这台变压器铁心对地绝缘电阻可以定性为不稳定绝缘电阻。

处理方法可根据铁心接地的不同时间段电流值,串接不同的外接电阻使通过铁心的电流控制在100mA以下,可买一台现成的铁心及夹件多点接地在线监测及补偿装置,安装在变压器铁心与地之间进行处理,根据不同电流值串入不同电阻值控制通过铁心对地的电流在100mA以下(几档电阻可自动切换)。这台变压器已安全运行至今。

2023.10.26--10.31  西安市   《电气一次设备试验及故障诊断技术》

网友A(2024-02-02):
铁心及夹件多点接地在线监测及补偿装置,有相关的信息吗